硬盘达 达 的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9):
硬盘达 达 的响是怎么回事 拆开后看磁头,响的时候轻轻摆动
[
]
硬盘

网友:
你的硬盘现在还能不能用?

网友:
硬盘敲盘无外呼三种情况:一是电路板引起的,二是硬盘本身固件或固件区有错误而引起的,第三种就是最坏的情况了,就是盘体里的问题,可能是磁头问题~~

网友:
当然不能用了 哦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