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M7NCG主板C1问题

楼主(2008-10-29):
一块映泰 M7NCG主板开机不显示。发现客户自己乱焊了。I/O块。。而且已经弄坏。换新后开机发现C1,就一直停着不动。经过询问他说是超频后变成这样的。而且那个I/O块是被他弄坏的。没坏之前也是C1。。我替换了CPU,刷过BIOS 毛病还是不变。测内存电压2.6V正常。。用CPU假负载测量CPU工作条件都正常。。不过我刷了其他BIOS后有点点不一样就是测试卡从C1跳到F1就不动了。刷回原来的BIOS就停在C1位置。。我是新手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望高手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先查内存的供电,时钟IC的供电,

网友:
觉得内存电压偏高了一点!!应该1.8V左右吧

网友:
内存电压DDR是2.6V  DDR2是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