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不通电 求助

楼主(2008-10-29):
本人新买的才3天摔破了屏,主板外观无损坏,现在主板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因不怎么接触本本的维修,求达人提供下维修资料或维修思路~

网友:
最好送专人修吧, 你接触的少,从你那得不到什么板子的状态信息;

顶多看看板子上有没有 因摔造成虚焊的元器件了;

网友:
回2楼的,我本来以前也是做维修的,这是960G的主板,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把,没这方面资料,想学习下修理下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