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取下有没有技巧可言……

楼主(2008-10-29):
只要是大一点的IO就吹不下,按照书上说的旋转加热,转了十分钟也没反应,感觉IO脚上没有锡一样,是不是要加锡再吹?

网友:
不要加锡,看看风枪的温度设在多少了,我习惯在300多,上点松香水,旋转吹,一会就下,而且焊点完好,不要硬拽,防止焊盘坏,焊盘是很脆弱的啊,往回焊的时候,一般我是用手先对好位置,之后用电烙铁做一下四角定位,之后用风枪吹,需要的话再加点松香水.用摄子在上面略加点力,就差不多啊,不过上IO之前一定要看好各脚,不要短路啊.我也是新手,经验也不丰富,不过我是这么操作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
我设到350度了,不过没有用松香水,手头上没有那玩意,吹到整个主板发烫,小元件吹上天了,就是IO没反应,郁闷!

网友:
到新手区看看把。。。

网友:
你现在需要练习基本功了

网友:
对着IO脚吹,按你的350度两三分钟,快速旋转吹,不能固定,快下来时用镊子推下来。

网友:
五楼兄台发的链接打不开!出于是新手,特意找了个人用镊子一直撬着IO,会不会跟主板太老有关系,是块586的坏板……

网友:
不要用镊子撬IO,买一个弯头并尖头的镊子,在一侧夹住IO的几个脚就行,用风枪吹,感觉IO动的时候,接着吹,不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一定要加助焊剂,非要硬吹。。。。

不行加锡用烙铁下吧。。。。

网友:
推荐去看拆焊I/O的视频,其实相当简单,我什么也不加,也能吹下来,我怀疑楼主用的是杂牌风枪,温度不够或者温度指示不正确,打到400,再吹,不信吹不下来,再不行再高点,你反正用的是586废品在做试验,多吹焊二次什么心得就有了,再根据你的风枪情况选 个合适的温度用。

网友:
吹个I/0没你们说的这么复杂吧,吹吹就下了

网友:
吹个I/0没你们说的这么复杂吧,吹吹就下了!
同感!

网友:
吹I/O的时候 风力不要开的太大 不然会把旁边的电阻 电容吹跑....

网友:
吹下来不是个问题
问题是
装上去

网友:
不加松香水,我感觉IO粘焊锡多,麻烦,有很多连焊,用些松香水,比较省心,焊盘也很清洁。

网友:
终于吹下来了,放了松香水,吹下来再挤了点松香水在板上,好吓人,嗤嗤响,一下就把松香水蒸掉了,都不知道板被我加热到多少度了!

网友:
多多练习拖焊就省了好多事,先用风枪吹上去,然后就用烙铁来,要是LZ的焊功不好,修东西的技术就没得提高的。BGA做得不太好可说,不过要是TSOP焊不好就完完了。努力吧。

网友:
建议你更换一下口径大一点儿的风嘴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风枪肯定不大好吧,枪嘴很细吧这种风枪我也用过,普遍存在温度高,热量小,换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