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80卡(除错卡)才能开机的怪主板 (((已解决)))

楼主(2008-10-29):
客户送来一台无法开机计算机, 不上电, 但cpu 风扇会动一下, 明显电源进入保护. 拆开电源, 电容都已经鼓起, 滤波失效. 更换新电源, 再试, 状况相同. 短路在主板上. 拆下主板, 进行维修. 主板型号为 华硕 P4S333-M, 客户特别交代, 因为软件对主板有锁码, 更换主板软件会失效, 所以必须用维修.

先检查VCORE, 发现阻值为零, 与地短路. 目测发现三相供电中, 有一上管冒出小锡珠, 应该是它了 14N03,  更换三个上管后, VCORE对地有阻值了. 上假负载, 可上电且VCORE正常. 但发现80卡RESET灯恒亮, 不正常. 因为VCORE已正常, 先上CPU , 保险起见, 上电前, 再量VCORE对地阻值, “零” !!!, 当然不敢开机, 经测发现原CPU也被12V打坏, 但北桥OK, 换上好的CPU再量, 阻值OK. 上电开机, 可以正常上电不保护, 但80卡的RESET灯仍然恒亮, 无法亮机.

维修注意转到RESET插针上, 经量一端接地, 一端电压为0, 不正常, 正常为5V. 跑线发现RESET PIN 直进华硕专有IC ASM18, 没有上拉至5VSB,  量此IC供电正常, 四周组件二极值没异状, 取废板上的ASM58 , 进行试换后. 可以正常上电开机. 但只要取下80卡后, 再开, 无法亮机, 且檔26. 以为显卡有问题, 换卡再试情况相同. 清洁AGP插槽,状况相同,  但只要插上80卡, 开机正常. 真是奇怪.

一时不着头绪, 取下80卡再试, 仍檔26, 此时再回当初问题的原点, 测RESET PIN 发现电压只有2V左右, 且无法RESET, 不会吧, 这么好运, 再拆另一废板上的ASM58再换上, 这一次取下80卡, 再上电, GUESS WHAT ?  一切正常. 装机后, 烧机二小时正常, 通知客户取件.

给有相同状况(得插80卡才能开机) 的朋友, 参考参考 !!! (E).

网友:
想问问这个80卡是不是主板诊断卡啊?

网友:
是主板诊断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