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V2怪病

楼主(2008-10-29):
升技848P 型号:IS7-V2  开机诊断卡跑C1-C3-01-02-07-C1-BE-BF档机了,换了IO故障依旧,换BIOS芯片故障依旧,刷BIOS故障依旧,拆掉网卡和声卡故障依旧,请教各位谁还有什么办法??探讨交流一下啊!!!就是修的没步了,才拆了那么多东西啊,量各点电压都正常,PCI ,AGP,内存,打AD都正常,时钟正常,就是CPU,AD没量,因为478假负载坏了,看来只能当CPU座虚焊,补下试试看先,谢谢各位的探讨!

网友:
这块板子CPU座子最肯虚焊

网友:
内存  供电正常吗                 再说了哥们有你那么修主板的吗

网友:
板子上的东西你都换得差不多了  就差南 北桥了.....

网友:
1:各处供电,即使内存供电值正常,也最好换一下内存供电管
2: 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3:拆掉COM芯片
4:NB.SB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修发太强了 还是多学理论好一点 修板子判断差不多了再换配件

网友:
升技IS7-V2,我修过一片,故障跟LZ的一样,是BIOS的第二脚时钟不正常,只有0。8V的电压,后来查到BIOS到时钟IC有一330的排阻损坏,换了以后然后刷了BIOS就好了,你查过其他的时钟正常吗???PCI时钟,AGP时钟,CPU时钟都要查的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就好了,遇到过一块,内存供电时有时无,无供电的时候南桥烫手, 不复位,到最后换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这个就复杂了,该查的都查了,供电值也对,换晶振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段线,缺件的,不行回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