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ECS SF2/661GX 故障?

楼主(2008-10-29):
清华同方ECS SF2/661GX 这块板不过CPU,CPU是好的,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灯几秒钟闪一下,该怎么修?

网友:
检查cpu座是否虚焊,压一压cpu看是否跑码...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排除法

网友(2008-12-11):
我修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故障是经常加电无显示,有时开机了会死机。后来加焊CPU底座好了。楼主可以用手按住在开机试试。

网友:
我有两块都没修好

网友(2009-04-22):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下刷bios。

网友:
我也有这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