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100 开机到LOGO不动

楼主(2008-10-29):
联想昭阳E100 的机器,开机到LOGO就不动了,应该说是死机,论坛里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内存,BIOS处理过了,还是一样,压南桥什么反映,看网上说电源板的接口出问题也会导致这种故障,压了一下,就第一次能进LOGO,以后再怎么弄,都不行。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的,请指点指点。

网友:
I / O也补焊了后还是一样,准备做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