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845peb,触发排针显示FF,要再短接一下RESET才会正常显示。

楼主(2008-10-29):
昂迪845peb,触发排针显示FF后就不继承续了,要再短接一下RESET才会正常显示,BIOS已刷过,I/O已换过了,门电路也换过,请问高手这板还有得修吗?怎样修呢?

网友:
有可能是南北 虚焊

网友:
可能是南北 虚焊,没得救了吗?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 106。。。。。。。。。。。
试下触碰晶振能开机否

网友:
看看板是不是特别脏,洗洗 再试试

网友:
自己以前的维修记录,也是重起能启动的,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最初毛病是开机CPU不工作,
二排灯亮,重启,灯全亮。
重起后可启动,CPU过。
75232IC*2拆下后,无效,
最后发现内存边上一只4500M管,鼓个大包,由于没有找到同型号,从别的主板上找了一只功能差不多的换上,这时开机,CPU已经过了。
但,不能插内存,只要一插内存连CPU都检不着了。不插内存时一切正常。

后来搜索4500M的代换。
型号多的多,但是看见有人把1角与5678连在一起的。
经此法,OK。上电OK。

2008.05.06

网友:
谢谢“浪の大街独舞”的经验回答,有试换 晶振 谐振电容 106。
试下触碰晶振都是还不能开机开机。等待————

网友:
但是看见有人把1角与5678连在一起的。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我这里有块梅捷的主板故障现象也是这样的,按电源开关不显示,要再按下重启(RESET)键才能显示,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