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电脑疑难杂症,重启后掉电,头痛啊!

楼主(2008-10-29):
我的电脑,有时候开机能正常开机用几个小时不等,问题是不定时重启,重启后检测不通过,硬盘和电源灯常亮,按重启还是一样,按电源硬关机后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亮了会掉电,断断续续(真怕这样把U给挂了),有时候按开机根本没有反应,拔了电源再插上有时候能点亮且偶尔能进到系统,有时候还是没反应。真是拿它没办法啊!试过刷BIOS,清COMS,主板和电源都清过灰尘,症状还是依旧。已经确定内存和CPU都没事(因为有时候开机能用几个小时都没事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大家。。。。。
      我的主板是磐正 EP-8K9A7I  ,CPU是AMD2000+,电源07年才换的全利文ATX300,内存是三条256M,之前一直j将U超频至166*11使用,现在不超了问题还在,是不是给超坏了呀?

网友:
重启后不亮,诊断卡此时跑什么码,是档内存吗,用一根内存试试,当然也要考虑散热和电源是好的.

网友:
我的主板没码显示的,只能靠听检测声了,03年的板了,刷BIOS最新都是04年9月的,有时候能正常开机的时候查了U的温度满载都都是58左右,不超过60,AMD来说不算高了,风扇正常,电源电压各伏数也都在正常范围啊。试过只用一条内存,把声卡和网卡都下了症状还是依旧啊。

网友:
我个人的意见也是内存的事,一条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板上的电容,可能是这些小东西在搞乱

网友:
换一下电源或检查一下板上的电容     在不行换电源IC

网友(2010-07-04):
CPU超负载运作 肯定会不稳定了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故障了 换U先试试

网友:
我认为电源的可能性大些,重起掉电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掉电后重起会自检不过应该是电源输出不稳定,你看电源里有电容鼓了没,即使没鼓,你也换个电源试试,。其次就是CPU的可能也很大。这种问题只能这样去试了。

网友:
没有用诊断卡检测故障代码,没有具体的电压等数据,叫别人怎么帮你修?

莫非把几百种可能性会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