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我这块主板是一开机就是到C1就关机又自动开机,又开又重启。大约一分钟后就自己关电源了。是什么原因!
重启

网友:
有的板内存不过就出现这种现象,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换条内存,再查查内存部分供电

网友:
C1断一次正常。总是断。就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内存和其它都没有问题的?如不放入内存和有内存就一开机到C1就断电源.又重新开机到C1又断电源,重复又重复.如果把COMS跳线,就在C1处停着,(有没有内存都是一样)大约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源了.请大家帮忙找出原因!多谢!!

网友:
cpu坏了,主板供电正常?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还不行就清槽!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有时候C1是不过内存,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是不过CPU,不过你先确定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如果不正常还是先查内存,因为CPU坏的还是少的..个人意见.只做参考.

网友:
先换个内存条,再清一下BIOS,最后换个IO试一下应该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