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IBM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29):
收一台农业银行的IBM15寸显示器,型号6331-0CN故障显示:
             Attention   out  the  range
              H:10.0KHz   V:120.4Hz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不是进总线调整?如果是,怎样进总线?我先谢谢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超出频率范围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先把主机的刷新率和分辨率调下来再说.

网友:
修显示器,有时候还得会点英文才行啊,不然有提示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几位师傅指点,继续请教

十分感谢几位师傅指点.我把刷新定在60,把分辨率调800*600接主机显示器黑屏,显示器电源由绿色变红.把分辨率调1024*768接主机便出现以上求助贴说的情况,还有在1024*768下,奇怪的是一次又一次开关显示器出现的行,场频率一次和一次不一样,继续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