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黑屏

楼主(2008-10-29):
今天接了一个ibmt30 黑屏 外接正常 怎么确定是屏还是屏线坏 我这没有件 不可能一样一样的试
那个朋友有办法
黑屏

网友:
高手呢 快说下啊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
暗屏的话查高压板,灯管。

网友:
不是说了吗 黑屏 跟高压板没关系

网友:
测主板屏线插槽处的电压和另一端的电压是否正常,为主板上屏线插槽提供供电的场管是否损坏,我以前修一个类似的问题,场管被击穿,更换场管就OK了

网友:
首先把屏和屏线分开.T30是14吋屏它的屏扞座是20針的.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各針的电压.估计3.3V电压没有.

网友:
黑屏的话,测量主板是否输出电压给高压条,如果正常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黑屏的话,外接正常,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没有3.3V的话应该是白屏高压本应好的,只是屏没有工作。

网友:
先换根屏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