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少了一组供电

楼主(2008-10-29):
有块主板拿来的时候是CPU供电短路,是CPU供电场效应管短路了,换了就可以显示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就又烧掉,估计是供电IC或辅助IC坏了,但手头上又没有这种IC我就把那组供电全拆掉,三组供电变两组供电,这样也可以进系统,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不会稳定的,少了一项电剩下240°了。能稳定才怪。

网友:
是啊   要是那样主板厂家就设计2型供电了  就没有三型供电了

网友:
240度是什么东东~
    他那回去了,以后在说吧

网友:
是个什么板子,我一个 am2 的少一项,上电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