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滤波不足300V

楼主(2008-10-29):
待机脱机下,测得2个大滤一个148V一个152V,空载时白线-4。76V蓝线-11。38V,没听到响声,接上电脑能开机,但有吱吱响。测第一个散热片上的2个D304X正常,另一个C3150应该是NPN三极管,一边阻值为520一边为630,没原值的换试下,求教下兄弟们主要查哪才能整出正常的300V??

网友:
你这已经有了300v,不知道你还要哪里的300/

网友:
2#说的对啊    你还要那里的300V 那两个电容是串联的  你不知道吗  晕!!

网友:
多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