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515开机密码如何破解.急!

楼主(2008-10-29):
各位大侠!

     今天接到一台HP NX6515的机器,客户也不记得开机密码了,现在开机后就有提示power on password,后面是一把钥匙的图形,客户自己也试过N次密码都没用,这个输三次后也没有什么代码之类的,BIOS也进不了.

    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一个方法是用编程器把它的BIOS信息读出来,再用解密软件把密码读出来....可是我这里这个编程器不支持这个板子上的那个芯片......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拆机,清零

网友:
本本的解密和台式机的解密一样吗,好像不成吧,乱了,请求确认如何拆机清零,等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拿去解密吧~~~电子市场一般都有的~~ 或者更换BIOS跟EEEPRO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