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断电

楼主(2008-10-29):
一块775华硕板,开机短路(亮一下就灭了),但再开一下,就是过三秒后按一下开关,可以上电,没核心
我去了,电源ICADP3188,去了所有的核心供电管和电容,但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还是对地,可不可以断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是南桥
是北桥
但也不能断定
必须排除场管出问题的可能性

网友:
不好意思是北桥,想对了,打错了,但我把所有的场管都已经拆除了啊,量的是主板空位,还是对地的

网友:
电路板夹层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那就是没得修啦,

网友:
请不要忘了还有MOS管的小的触发器你没有拆下来,应该是触发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八脚的,辅助电源IC是吧,当然拆过了

网友:
当然了,就是拆了量的主板空位

网友:
我有次把所有的MOS管的和电容都拆了,还是对地短路。把北桥给拆了还是对地短路!

网友:
要看什么芯片组的
有的VCORE只给CPU。
有的给CPU和北桥。也有的给南北桥CPU
拆了场管。驱动芯片。主芯片还短路的话。电容等都要注意了。。

网友:
拆了,但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还是对地,可以断定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