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二手的西尔特580u,刷不了SST49LF002A

楼主(2008-10-29):
自己淘了一个二手的西尔特580u,刷其它的bios芯片,包括显卡8脚的芯片都正常,就是刷不了sst49lf002a,bios芯片换过三个还是不行。程序也重装过。就是选择完器件后,点read会提示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刷不了。如下图。
请教瑶老大说估计是座子的原因。因为这个座子老是提示有管脚未接触,非得晃动几下才行。已经从基地买了座子,还得几天才能收到货。
所以我想知道除了座子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你把BIOS芯片按下座子时,不要按的太下。BIOS芯片和座子平就行了。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
不懂楼上的说清楚啊。

网友:
我的编程器也是580U的,SST的一般都可以刷的就是EON不一刷就挂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3000U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我记得以前弄的好好呀......后来因为是主板,不挣什么钱,就没有再弄了...

网友:
楼主,给你改了标题,你这样回误导新手的。
“淘了一个二手的西尔特580u,刷不了SST49LF002A”
新的西尔特580u刷SST49LF002A是没问题的。

网友: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网友:
我也购买了一台二手580U。

我也购买了一台二手580U,烧录SST49LF002A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到官网下载最新版软件没有,你下载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早下载过了,今天到了新座子再试试,不行我看去下西尔特,看看他们给不给修。西尔特公司就在我这边。

网友:
同意2楼说的  我也遇到过  只要一刷就提示 管脚有没接触上的   把芯片拔下了  再按  不要按到底  和座平行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TOP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