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FF或00

楼主(2008-10-29):
V星845PE
测供电1.8V、时钟1.8V、复位1.8V。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6566吧,建议你看看通病,论坛里有,一个MOS管好像

网友:
开机显示FF或00供电有了,刷BIOS换I/O了

网友:
00 FF不良之維修方法
對於FF,00 無法開機的有好幾種不同的現象下面將分類加以說明(以PC-DL机种为例):

一. DEBUG 上顯示全點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没有PCIRST# 信号,要快速的修复这种現象首先就要了解主机板RESET信号产生的原理。

如下图:

具体维修步骤如下:

1. 拿到这种机板首先Check主机板的基本工作电压,Vcore、1.5V、2.5V和1.8V。若有其中之一没有输出则检查该电压供电的相关电路。

2. Check RSTCON#是否為3V,若沒有則檢查+3VSB和RSTCON#的二極體值是否正常。

3. Check 主機板的基本頻率,供給南橋的14Mhz和33Mhz。

4. Check 南橋供給AS-016的ICHPCIRST#是否正常,若正常可考慮更換AS-016。

5. 若南橋沒有輸出的ICHPCIRST#,則Check 供給南橋的ICH_PWROK是否正確,若OK,則可考慮更換南橋。

6. 若ICH_PWROK有問題,則Check供給AS-016的+5V和BATT電壓是否正常,若都正常,則更換AS-016。

二. DEBUG卡鎖定後地址OK數據全為FF

對於這種現象主要是CPU沒有讀到BIOS的資料。BIOS的連接方式一般有兩種,一種走ISA總線,另一種走LPC總線。對於PC-DL這個機種,它是以LPC方式連接的。

具体维修步骤如下:

1. Check BIOS上的ICHPCIRST#是否OK,正常的話有+3V電壓,按下RSTCON#後這個信號會由高轉低再轉高。

2. Check BIOS上的PCICLK_FWH是否OK,正常的話用示波器可以量到33Mhz的頻率。

3. Check BIOS上的FWH_IC是否OK,這個信號是用來設定BIOS處於哪一種模式,當高電平時表示選擇了A/A MUX模式(ISA構架),為低電平時表示選擇了FWH模式(LPC構架),在這個機板上這個信號會通過一顆電阻Pull Low。

4. Check BIOS上的FWHHINIT#是否OK,這是BIOS的一個初始化信號,正常的話用示波器可以量到+3V的電壓。

5. Check BIOS上的LAD0~LAD3四個信號是否正常,用三用表和示波器量它的二極值及電壓是否正常。

6. 若以上信號都OK,一般為BIOS資料空燒,可更換BIOS。

三. CPU不能工作

這種現象就是插上CPU與不插CPU DEBUG卡上跑的數據是一樣的。

具体维修步骤如下:

1. 先Check Vcore電壓是否正常,若不OK,則檢查Vcore相關線路。

2. Check CPU的CPUPWROK和CPU_RST#是否正常,若CPUPWROK沒有,則檢查南橋的工作條件是否OK,若都OK,則可更換南橋。若沒有CPU_RST#,先檢查供給北橋的電壓和頻率是否正常,再檢查南北橋之間的HUB-LINK線是否正常,若信號都OK,則可更換北橋。

3. Check Host Bus的頻率和CPU的頻率是否OK。

4. Check Host Bus的GTLREF是否正常,正常的電壓為Vcore電壓的三分之二。

5. Check CPU的TESTHI訊號是否正常,若沒有正確供到CPU會出現CPU不能工作。

四. DEBUG卡上數據活檔

這種象現就是CPU已經能動作,但在讀數據時地址或數據錯誤導至檔機。

具体维修步骤如下:

1. Check CPU的HA[3:31]#、HD[0:63]#、HDSTBN[0:3]#、HDSTBP[0:3]#和HDBI[0:3]#這些訊號是否OK,主要通過量測保護二體值來確定,對於若量到有Open或Short需要通過走線來確定是Socket還是北橋。

2. Check南北橋之間的HUB_LINK訊號是否正常。當DEBUG鎖定跑單步時,在第一步時,DEBUG上顯示的DATA和ADDRESS都不正確,如:DATA:FFFFFFFF ADD:00BFBFD0,則先檢查這些信號。

3. Check PCI介面的訊號AD[0:31]#、C/BE[0:3]#、FRAME#、DEVSEL#、IRDY#、TRDY#和STOP#是否OK。

4. 若以上訊號都OK,則可能是橋不良引起,更換時先更換南橋,再更換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