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跑C1

楼主(2008-10-29):
我一块k8青云主板自动上点诊断卡显示C1

网友:
通常C1是内存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内存供电,再检查一下内存槽边上的排阻有无损坏,如果不行就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既然你都说了是自动上电了,为什么不先修好自动上电呢

网友:
自动上电。如果能按4秒关机。就正常。
C1.可以插个蜂鸣器看看。如果报警。就是内存。按内存维修思路维修

网友:
C1

C1是指主机没有抓到内存,一般为内存不良所造成,请先确认内存是否OK,再确认主板上所提供的内存工作的电压和频率是否正常,如工作电压DDR2的1.8DUAL或工作频率CLK的200M

网友:
bios刷错了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内存供电 北桥 等等都查查

网友:
一般C开头的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如果主板大脏的话可以给它洗个澡。。要洗干净,然后一定要凉干后才可以上电,有次网吧送修来的十几块青云NF2,上电都是卡C1,全部过一次水后有九块都正常可以点亮,只有一块是BIOS真的有问题,重写BIOS也搞定。。。用这个方法试下吧特别是对网吧机和灰尘大的主板,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给主板洗澡,还不行,查内存及供电

网友:
内存问题最大。可以查内存的电压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看是不是真跑了码,这种有可能就没跑码。还是测一下供电吧.....

网友:
检测卡显示C1-C6的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楼主大哥,小弟我好想要啊

网友(2008-12-15):
开机自动上电,而且4秒不能关掉,诊断卡跑c1是何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