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865主板)

楼主(2008-10-29):
故障如下:。诊断卡上显C1报内存 插内存就掉电(而且当我再触发的时候就听见报警声音(不是内存的叫声))不插内存的时候就不会掉电 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掉电
通病

网友:
你多用几根条子试试看。

网友:
内存供管换个试试

网友:
用几根条子试试看
内存供管换个试试

网友:
查内存供电,二是仔细检查内存槽是否坏了,换个槽看下,这可以断定为内存引起的保护电路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