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主板0188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29):
请教大侠:我有一块IBM T21 主板,报0188错,我从新刷过码片资料和换过0175,还是报0188,这种现象就是解决不了?以前碰到这种现象,只要重新刷一下码片就可以搞定,这次搞不定了,求救那位大侠碰到类似现象?如何搞定???
资料
主板

网友:
那就换个码片吧 一般换码片都可以好的

网友:
多换码片试试~~~最好有一组可以用的BIOS跟E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