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用vtool砍头详解

楼主(2008-10-29):
三星用vtool砍头详解
如题

537 Bytes, 下载次数: 16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首先进PCI3K版本,进入数据库,把BURN TEST资源中的H/T CODE

编辑,SAVE 到VTOOLS目录,然后打开VTOOL操作...接从盘.即是IDE 1

加电,按F5复位(reset soft )

然后进入tool

选择SET BAD HEAD

然后选择ROM的文件,一般就是之前保存的*.DN

然后要砍哪个,就在SET BAD HEAD 0(砍了0头)

然后选择最上面的PROSSECE

然后使用PCI3K,进入时候,运行burn test

选择

without load file run burn test

OK

然后回写MAID CODE
转自中国硬盘基地技术社区 http://bbs.intohard.com ,原文地址:http://b

网友:
高手可否在详细点.......不太明白.....来个图片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
好资料,三星的盘真的好难修,有没有有高人指点一下。很多都是敲盘

网友(2009-12-01):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