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主板疑难杂证

楼主(2008-10-29):
故障如下:。诊断卡上显C1报内存  插内存就掉电(而且当我再触发的时候就听见报警声音(不是内存的叫声))不插内存的时候就不会掉电 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插内存就掉电先把供电管和电容换了

网友:
以上的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I/O换了 BIOS刷了还是不行。他就是有时候插上内存在跑马的时候就灭了 有时候显示后才灭的

网友:
打一下内存卡阻值,看看是不是总线短路或其他外围短路

网友:
过不了内存,你查查AGP1.5V供电和NB的供电。
打一下内存对地的二极体阻值。

网友:
换一个内存槽试下,我原来就是内存槽短路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好了,我遇到的INTEL865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没办法的情况下丢在一边,磕了几天,等客户来拿的时候一点,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cpu温度高吧
嘀嘀嘀嘀嘀嘀叫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