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两个疑难杂症

楼主(2008-10-29):
一个杂牌,一个长城,有5v sb,但绿线电压高,十几伏,次级的电阻,二三极管全部测过,电容换过,换339.494,换431,光电耦合,还是不行,没有了思路只能放弃,还有一个长城,转大概30秒就停,关了电源再开不行,必须拔了电源插头再开才行,怀疑是某电容问题,换了电容,测全板元件,换339.494.431.光电耦合,客户等着要就放弃了,其实本人觉得以上电源已经没有多大维修价值,但从技术角度来说,真的想把它参透,大家来说说

网友:
真是怪问题。不应该,它是TL494的13、14、15输出的。

网友:
恒力 HL 320B电源 紫,5V 绿,5V。 电源不来,

紫色绿色都有5V的电压,可是电源不来,YX494,YX339的IC,
请问我应该怎么下手,  YX494和TL449脚一样吗,12脚为4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一样吧,12脚为4V不正常,应为12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