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I的MSI-5

楼主(2008-10-29):
客户拿一块MSI主板,C1-C3之间跳变,查内存供电,2.5V,和1.25V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怀疑MSI-5有问题,手里没有原型号,索性拆个MSI-5XXXX换上,能开机,但还是不过,怀疑IO有问题,83627,换后OK,本人觉得,MSI-5XXX系列应该可以通用吧,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
标准答案来了
MS-5分 ms-5.....B   ms-5.....e 两者不可以通用。硬要通用。需要改动少许位置。不然会导致PCI诊断卡不跑码机器能正常显示哦

MS-6 分 MS-6.....    MS-6G.... 完全可以通用。

MS-7 分 MS-7......A  MS-7......B   MS-7.....C    MS-7G...C等等 早期好像不可以通用。最新的板上现在好像能通用。可能是MS-7芯片有改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