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845的主板,想升级BIOS,不知去哪找

楼主(2008-10-29):
技星845的主板,想升级BIOS,不知去哪找,又不是名牌,请指点一下

网友:
说两点
1,如果你的主板没有BIOS方面的问题,就不要升级了,像这种主板,BIOS里不会有什么特殊功能的。

2,技星的主板其实与美达是同一厂家生产,所以你找美达的同款主板就可以了,BIOS之家好像有下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真不是BIOS问题,谢谢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