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ACER 19宽屏液晶20V电源板改12V高压

楼主(2008-10-29):
ACER 19液晶显示器,上市差不多一年(据ACER售后服务中心消息,单买ACER液晶显示器只保修一年,如果买ACER整机就保修三年),出现黑屏现象。我用17寸的外接灯管点了两个小时,没出现问题,换回去仍旧黑屏。换个外接高压板测试,证明灯管是OK的!高压板IC型号未知,换过MOS管,换过高压线圈。还是老毛病!试遍了所有的办法,也还以为是电源吧稳定引起的,最后只能改高压板。现在问题如何把12V的高压板改进输出20V的电源里面去。请教过很多人,都说如果直接上20V电压,用不了几天。查了所有的网上资料,不是说用7812稳压,就是加DC-DC模块。7812从20V直接稳压到12V,我试过了,还上了个很大的散热片,结果点上5分钟,7812发热严重,高压慢慢变暗。这是因为20-12的压降太大了,有50%的效率是浪费在发热上。所以行不通!DC-DC手上没有!正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想到了改开关变压器来降低电压!
拆下变压器,根据U1/U2=N1/N2的定律,想拆点线圈。哪知根本没法下手,拆开线圈可能无法复原了,更别说能用了!仔细观察电路,
发现他输出的20V,用的是5V和15V的线圈串联之后得到的电压,这下好办了!于是开始改线路了!更改的办法就是把其中的地线切开,让其中的每个线圈都独立出来,用独立的电压,就是线圈改城并联,之后得到的电压是15V,装上高压板工作电压为13.8V,测试4小时OK。

网友:
去买几只耐压30V的二极管,多串几只,一只降压0.7V左右,你自己算算

网友:
如果串多的话会影响安装,会不会影响美观

网友:
实在是高!!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取的,用7812及7812加管子扩流的也不可取,只有用开关电源才能解决效率问题

网友A:
我修过一个奇美的,台湾机电源都是19V,高压线圈坏一个没有带换,只能用代用高压板,它是灯箱屏必须4个灯都亮.不然有暗带.我用了两个7812带了两个双灯高压板,换好后跟那人说不能长时间使用.否则后果不可修复.很久的事了,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晕啊.哈哈

网友:
我平时都是用7812的.  我的用法是两个7812并连  ,这样电流就会大点.7812就不会那么热坏了.  不过还是要装上点小的散热片.   没见过返修!!!!

网友:
还是楼主的方式最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奇美的,台湾机电源都是19V,高压线圈坏一个没有带换,只能用代用高压板,它是灯箱屏必须4个灯都亮.不然有暗带.我用了两个7812带了两个双灯高压板,换好后跟那人说不能长时间使用.否则后果不可修复.很久的 ...

你好,我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机在修,也是高压板坏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改的,这个是4个U型灯管的,用普通的高压板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原来高压板的电路结构,如果和我上面所说的情况一样的话那就可以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子,如果楼主再给个图看看,就完美了!

网友:
现在的通用高压板加12V-20V电压都可以
没必要加

网友:
长时间使用就不行了,容易发烫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