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08-10-29):
下午接修一台HP DV1000本本,故障是不触发,拆机检查3M和5M都正常,只是不能触发,测量南桥82801GBM的32.768晶体两脚电压,为0。换个晶体故障依旧,以为是南桥脱焊,用BGA机加焊后,故障还是依旧,不用说了,一定是南桥挂了,找来一片82801GBM,值好珠,(这种南桥都是无铅的,我改用普通的锡珠做了)再用我的BGA机,拆下故障板的南桥,更换上好的南桥,开机OK。正常开机了,电流上来了。。。。下面是一些维修图片。

网友:
楼主做无铅底盘的桥用焊锡拖底盘吗? 头疼的我的R60又回来了  上次做的时候没有拖底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做的不好~南北桥都做过了 就差显卡了 郁闷死

网友:
介绍下你用的什么型号的BGA机.

网友:
楼主,你们这里像你这样修好得要多少钱呢......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学习学习,PM我就修得多了,但双核的还没修过哦,不知道好不好修哦,

网友:
加电有电流增加吗?或是增加一点?

网友:
这种混合焊接的,一定要用锡把焊盘处理一下,不然就会出现返修。

网友:
我有一个DV1000,开机不触发,应该如何着手

网友:
我有一台DV1000,不触发,应该如何着手

网友(2009-01-01):
哈哈,我上次说的那台HP DV1000,清洗内存槽后,褒机两天,没死一次,没黑一次,估计等下就有人拿走了!嘿嘿,技术不好,运气到不错哦!

网友:
怎样做才不返修呢。。请问小俊大侠。是不是主板上和桥上的底盘都要用焊拖一下嘛?是这样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