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MX6L040L2是迈拓还是昆虫?

楼主(2008-10-29):
Maxtor MX6L040L2是迈拓还是昆虫?
这个盘用MHDD扫描分析是有一个头坏了。
但在PC3000下识别不了这个盘,
mhdd

网友:
是MAXTOR
可是PCI不支持,只能用ISA來玩喔!

网友:
当然是maxtor的盘了。。。
是maxtor吃掉昆腾之后发布的产品。。。外形是昆腾的样子。。。
模块组。。。固件还是昆腾的东东。。。。
用isa的3000里的迈拓模块有mx系列的。。。。。

网友:
我没有ISA的PC3000,只有PCI PC3000不知有没其它的软件可以修呢?

网友:
下个破解版的ISA3000就行了,我种盘不好修,和MT不一样,

网友:
请问在那里可以下载?

网友:
6L盘头坏的多,用免卡的isa3000砍头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LS的朋友,ISA3000在那里有下载? 免卡的ISA3000支持砍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