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83V行包型号

楼主(2008-10-29):
产品名称:783V
型号:7klrH8
机芯散热片上纸质标签:B784 B3- T1-01-B

网友:
我这机用的是79A793-504这个包,,,我的一次供电都烧了,,郁闷,,,是下阻尼管坏了,那个天杀的说用RU2代下阻尼,,我代上去就把一次供电部分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包。
pin3是负12V,PIN4是负栅压,PIN5整流输出是正的,等等。
79A793-504 pin 3,4和地都不通。
机器到我这时用的是这个。但是在上部1/5位置水平亮线。-12V不到场IC。
换了一个79A774后,亮度不均匀(中间暗,四角亮),调聚焦时亮度变化。
可能是以前修的人盖错壳,那就玩完了。

网友:
确定是外壳没错,是这个型号。
56c1125-a16-030(cpu)
56c366505(menu)
lm2476tb视放
高压包3脚-12V
4脚负栅压,
5脚80V
6脚不详
8脚接地
B784BIFDACT1S
问下包包通脚,好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