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问题

楼主(2008-10-29):
我是初学电源维修的
手里有两世纪之星电源,空载测3.3V只有2.8,有人见过这类问题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带上负载再测电压才准确.

网友:
我遇到了好几个世纪之星的电源3.3V电压偏低,换掉TL431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