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针脚定义

楼主(2008-10-29):
IDE硬盘针脚定义

IDE 是 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 的缩写,由 Compaq 和 Western Digital 公司开发,新版的 IDE 命名为 ATA 即 AT bus Attachment,IDE 接口在设备和主板侧的外观为 40 脚插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ide1.gif:

1、Reset
2、Gnd
3-18、DD线
19、Gnd
20、空
21、DMARQ
22、GND
23、DIOW
24、GND
25、DIOR
26、GND
27、IORDY
28、ALE
29、DMACK
30、GND
31、INTRQ
32、IOCS16
33、DA1
34、PDIAG
35、DA0
36、DA2
37、CXO
38、CSI
39、DASP
40、GND

我略微翻译一下。翻译质量不好,还有不少错的(关键是这针脚玩意不同网站的解释完全不一致,有的网站写的有明显错误,不一致的地方我注明了),您就凑合看吧,如果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啊。

01    Reset   复位硬盘(就是硬盘重新启动)

   在加电或加电以后,当内部电平稳定保持25ms以上,这个来自主机的信号将复位驱动器,除非一些事故引起加电复位。注:ATA驱动不识别少于20ns的有效复位信号,驱动将响应任何长于20ns的信号,将识别一个等于或长于25ms的信号。

02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3-18 DD线    传输数据信号接口

19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0    空      空什么也不接,

好像旧的40针IDE接口(在ZX等老主板能看到)这个位置是有针的,估计是区分40芯线和80芯线的标志。

21    DMARQ   DMA Request DMA(直接内存存取)请求信号。

22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3    DIOW     I/O Write Strobe写选通信号,有的资料标明该针脚是/HIOW,/IOW

上升沿锁存写入驱动的数据线8位DD0-DD7或16位DD0-DD15上的信号。直到数据被锁存,驱动才会接受数据。

24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5    DIOR     I/O Read Strobe读选通信号.有的资料标明该针脚是 /HIOR,/IOR

下降沿驱动数据8位DD0-DD7或16位DD0-DD15有效。上升沿在主机端锁存信号,锁存前主机无动作

26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7    IORDY   I/O Channel Ready IO设备就绪信号,

   当驱动没有准备好响应数据传送的要求,这个信号用来取消主机对寄存器的访问(读或写)。当然仅当驱动被选中并且DIOR/DIOW有效时,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28    ALE      Host address latch enable 主机允许地址锁存允许信号,

   有的资料标明该针脚是DPSYNC(SPSYNC):CXEL 同步电缆选择。SPSYNC:该信号由生产厂商指定,它用于两个驱动器之间的同步。需要注意的是,在该信号产生时,主驱动器是信息的提供者,而从驱动器是信息的接收者。
    CSEL:主驱动器选择信号。如果把该信号接入某个驱动器的接口,则该驱动器就是主驱动器,并且编号为0,反之就是从驱动器,并且编号为1。

29    DMACK    DMA Acknowledge DMA响应输出信号

30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31    INTRQ    Interrupt request 中断请求信号

32    IOCS16   为IO片选16

33    DA1      地址1

34    PDIAG    Passed diagnostics 通过诊断。

该信号是启动协议的一部分。该信号为高电平,表示主驱动器和从驱动器完成了自检。

35    DA0     地址0

36    DA2     地址2

DA0,DA1,DA2这是一个三位二进制地址编码,主机用来选择是操作数据接口还是具体的某一个寄存器

37    CSO     命令寄存器组选择信号,有的资料标明这个针脚是CS1FX/(片选0)

38    CS1     控制寄存器组选择信号,有的资料标明这个针脚是CS3FX/(片选1)

39    DASP    Dual purpose pin,双重用途针脚。

     该信号有两个功能。当启动系统或对系统进行复位时,如果从驱动器存在,则向主驱动器发出此信号;在系统正常工作时,该信号为低电平,表示选通的驱动器正在工作。一般是作为检测硬盘是否在运行指令的信号针脚。通常,这个针脚和+5v之间串联390欧电阻和LED发光二级管(电阻和发光二级管也串联),作为硬盘指示灯(HDD LED)

40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网友:
建议楼主再说明测量方法~~对我们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