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VGA Card 測試程式制作(转摘)

楼主(2008-10-29):
關于VGA Card 測試程式制作
目前ECS生產的VGA卡是NVIDIA的GPU﹐所生產的VGA 卡分為PCIE16X和AGP8X﹐其中AGP8X分為兩種﹐一種是GPU本身就只是8X﹐另一種是GPU本身是16X﹐但使用橋接芯片將其轉為8X﹐這種一般是8X顯卡的高端產品了﹐是為了滿足老主板(只支持AGP8X)用戶的需求。
我們測試中程序部分主要是DOS下MODS平台測試和WinXP下3DMark測試。
下面具體說一下制作過程
DOS程序
    先了解DOS測試程序﹐DOS下測試用的程序為NVDIA公司的MODS平台﹐其所用的腳本語言為JS﹐這是一種跨平台的腳本語言﹐其語言規則遵從JS的規則﹐對其輸入的命令大小寫有區分﹐即在輸入的命令中A與a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我們用到的測試目錄就包含MODS。測試目錄下有几個重要的文件﹕
Mods.exe主程序﹐運行目錄下的MODS.EXE后即進入到MODS平台。
Mods.log 程序運行完后生成的結果存放在其中﹐包括VGA卡的硬件配置參數﹐及BIOS相關信息。
Boards.js 測試配置文件﹐里面存放了要測試的VGA卡的各種硬件配置參數﹐這些參數可以從Mods.log中獲得﹐就是帶”[  ]”號的那段。一些高端的VGA卡如(N8XXX系列的)所用的目錄中無此文件﹐取而代之的是boards.jse,這種程序就不要我們制作boards.js﹐這種程序測試時自動偵測﹐VGA卡的各種硬件配置參數將存在boards.jse中﹐不需要我們修改。
另外查看VGA卡相關信息可使用NVFLASH –V 查看當前VGA卡中BIOS信息﹐NVFLASH –V bios資料名.rom 查看指定的BIOS資料信息。
   一個完整的VGA卡DOS程序我們需要做的包括3個部分﹐以料號429140制程代碼00A﹐BIOS checksum 5F00H為例﹐包括如下﹕

文件類型 本地存放路徑 Novell存放路徑
Bat文件 c:\vgabat\4291400a.bat M:\test\vgabat\4291400a.bat
Boards.js文件 c:\boards\4291400a.js M:\test\boards\4291400a.js
測試目錄 c:\vgatest\mods8024.fx2 M:\test\vgatest\mods8024.fx2
Flashbios文件 c:\vgaflash\4291405f.bat M:\test\vgaflash\4291405f.bat
GPU TEMP d:\docum~1\test\desktop\
4291400a.bat M:\test\gputemp\42914000a.bat
如果是N8XXX系列的測試程序﹐我們只需要制作bat文件和確定測試目錄。
了解顯示卡的GPU型號﹐顯卡類型(16X/8X)﹐有那几個和几種輸出接口﹐有無料號延伸及程式共用﹐ECN及工處單﹐確認測試工具及測試主板是否正確。
下面詳述每個文件制作過程﹕
a. 測試目錄確定,當拿到一片VGA Card時首先應該確定它的主程序測試目錄﹐確定目錄時看有無延伸料號可參考﹐如果沒有就需要自己確定﹐確定原則﹕用默認頻率測試﹐哪個測得過就用哪個﹔如果有延伸料號可參考時用默認頻率測試﹐看是否可PASS, 默認頻率測試即在C:\vgatest\測試目錄\ 下鍵入﹕ mods  gputest.js  –mfg  回車    或
                   mods  mfgtest.js  –mfg  回車
   如果上面的命令出現fail,我們需要分兩種情況﹕無boards.js文件的目錄更換其他目錄繼續使用默認頻率測試﹔有boards.js文件的目錄則需要修改board.js文件﹐然后再用默認頻率測試﹐修改方法見下面。
b. Boards.js文件的修改。修改這個文件前提是在這個目錄下的測試程序必須運行一次(與c. pass/fail無關)﹐程序會自動生成當前配置的mods.log文件﹐它里面存放了當前硬件配置的正確信息及測試結果相關信息(包括GPU和顯存的默認頻率的大小)﹐用編輯器打開mods.log文件﹐瀏覽其中內容并將d.  “[ ]”這段內容copy 到Boards.js文件的注釋行
   // name  fbbus  eb  vpe pp rop pcix pcix reqbits ib   rows   cols  PCI_DID  GPU   os straps dqs hbus ad fbbar  svid   ssid   boardid
   的下方與之對應, 將 ”[ ]”中第一個字段”name” 改為 ”ECSM 料號”
這里要注意 ”[ ]” 為唯一﹐如有其它的需要刪除掉。
這里介紹一個默認頻率大小較快的偵測命令﹕
  mods  -n  nvclk()   //偵測默認GPU頻率
  mods  -n  mclk()   //偵測默認顯存頻率
e. 如果用默認頻率測試pass,這時我們需要按照工廠測試標准來超頻測試﹐即GPU和顯存的工廠測試頻率﹐工廠規定測試頻率﹕普通客戶在GPU默認頻率上加10 , 在Momery默認頻率上加5﹔OEM客戶在GPU默認頻率上加5%,在Memery默認頻率上加5% ,增加時GPU和顯存都要加。當測試頻率定下來后﹐我們要使用測試頻率來完整測試一遍以驗証是否能PASS﹐測試命令如下﹕
mods gputest.js -mfg -nvclk 460 -mclk 405  或
mods mfgtest.js -mfg -nvclk 460 -mclk 405
以上命令測試結果如果出現17*** ,24***等錯誤代碼﹐可以在上面的測試命令后加-skip 17  -skip 24命令來屏蔽﹐但如果確實測試不過需要屏蔽這些﹐需要與PE確認。
f. 測試頻率驗証PASS后,我們來制作bat文件。
制作時先copy一個其它料號的bat文件作為模板﹐Bat文件類似主板程序的CFGBAT文件﹐不過當中增加了許多測試內容﹐下面逐項說明﹕
<1>. echo 機種名<2>. 稱 料號 程序版本
<3>. nvflash -v |find "6C66FCBC"  字符串6C66FCBC為CRC碼﹐這是唯一的﹐每個BIOS資料均不<4>. 相同<5>. ﹐做首件時需在BOM或ECN&工處單中查知﹐使用Nvflash –v 命令可獲得當前卡中的BIOS CRC,
   使用Nvflash –v  123.rom 命令可獲得123.rom 文件中的BIOS CRC
測試中如果CRC碼錯誤就會出現BIOS FAIL 提示。類似主板測試中的BIOS CHECK。
<6>. copy c:\vgabat\%0.bat c:\default.bat   //VGA程序測試默認項
copy c:\config2.sys c:\config.sys     // VGA程序測試環境
cd c:\vgatest\mods7521.ex2          //測試目錄
copy c:\boards\4210140A.js  boards.js  //調用當前VGA配置文件﹐如果測試目錄不需要boards.js文件就不需此行﹐如需要則必須有。
<7>. mods gputest.js -mfg -nvclk 360 -mclk 271 //測試命令,使用測試頻率
<8>. 后面的VGA cehck list主要是顯卡的相關信息﹐其值可以在Mods.log中查的﹐也可以用nvflash -v 命令獲得﹐一般是在Mods.log中獲得﹐因為程序就是將<9>. 設定值與<10>. Mods.log中的值比較。當中有一項需要注意﹐即"Link width : 16 lanes",這里的16一般是16X顯卡是16 lanes﹐8X就是8 lanes。完成到這里后bat文件就做完了﹐運行一次驗証是否OK﹐
<11>. 如果以上都做好了﹐且驗証測試2-3PCS板沒問題﹐就可以傳到novell上了
<12>. 小結一下﹕
需要使用默認頻率來確定測試目錄。
一類是測試目錄中無boards.js文件﹐這種情況只需要制作bat文件﹔一類是測試目錄中有boards.js文件﹐這種需要制作bat文件和boards.js文件。
Boards.js文件主要是要結合mods.log文件對顯示卡測試參數配置正確﹐bat文件需要設置量產BIOS的CRC碼 ﹐BIOS版本﹐測試文件調用﹐測試程序命令﹐VGA check list.等相關信息。
<13>. 另外我們還需要為XP測試做一個以料號命名<14>. 的bat文件﹐它用NvTempLogger程序來測試GPU溫度及啟動3Dmark及設置3Dmark的測試項目﹐這個文件放在M:\test\gputemp\下﹐做法很簡單﹐拷貝一個原來的將<15>. 其以新料號命名<16>. ﹐打開此文件編輯第3﹐4行為GPU溫度范圍<17>. ﹐在第22﹐23行設置3Dmark的版本 ﹐分辨率﹐測試項目﹐修改后保存。
<18>. 程序命名<19>. 規則﹐以NOVELL上為准﹕
Bat文件﹕料號+制程代碼第1&3位 . bat    放在m:\test\vgabat\下
Boards.js文件﹕料號+制程代碼第1&3位. js  放在m:\test\boards\下
XP下GPU溫度測試文件: 料號+制程代碼第1&3位. bat   放在m:\test\gputemp\下
刷BIOS的bat﹕料號+chksum前2位. bat  放在m:\test\vgaflash\下
BIOS資料﹕料號+chksum前2位.rom    放在m:\test\vgaflash\下
測試目錄﹕ 放在m:\test\vgatest\下
<20>. 最后記得要給產線做一個DOWN 程序的BAT文件﹐就是將<21>.
BAT文件﹐以料號命名的Boards.js文件﹐測試目錄﹐XP下GPU溫度測試文件從NOVELL拷貝到本地對應目錄中﹐注意GPU溫度測試文件拷貝位置為xp桌面。
      e   VGA卡測試用的NVDIA 的MODS測試平台功能很強大﹐其命令和腳本很丰富﹐一些實用的東西需要耐心和細心去研究。

网友:
哇,看上去好像很麻烦也,

网友:
做个文档就更好些,看起来没这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