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摸摸给你说内存(最基本的知识)

楼主(2008-10-30):
好久没来了,因为维修不好做,所以转行了一段时间。其实很早就想说这个方面的知识了。只是忙,没空写。

有时候发现有的朋友还在问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数位,我的内存究竟是多少位,我的芯片要用几位的来

代换?
其实,只要你能理解什么是内存的BANK,以上的几乎不是问题。

1、那什么才是内存的BANK呢?

Bank (内存库) 在内存行业里,Bank至少有三种意思,所以一定要注意。 1、在SDRAM内存模组上,"bank 数"表

示该内存的物理存储体的数量。(等同于"行"/Row) 2、Bank还表示一个SDRAM设备内部的逻辑存储库的数量。(

现在通常是4个bank)。 3、它还表示DIMM 或 SIMM连接插槽或插槽组,例如bank 1 或 bank A。这里的BANK是内

存插槽的计算单位(也叫内存库),它是电脑系统与内存之间数据总线的基本工作单位。只有插满一个BANK,电脑

才可以正常开机。

呵呵,相信新手都看不明白吧。现在摸摸和你解释一下。

其实最关键的一句就是:只有插满一个BANK,电脑才可以正常开机。要记住这一点。

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地址深度。
看一个模拟。比如说有一栋宿舍楼,这栋楼里有M层,每一层都有N个房间,通过用数字来表示层数和房间号,我们

就可以通过编号来选择每一个房间里所住的人。
内存内部也是一样的结构,它分有很多行(相当于楼层),每一行有数量一样的存储单元(相当于房间),而通过

呼叫某一行的某一编号的存储单元,我们可以得到里面的数据(相当于住的人)

在这里,内存里的行数(相当于楼层)的多少就叫做 地址深度 。和楼层的编号一样,地址越深,表示的行数越高

,而地址线越多,所能代表的行数也越多。而所能代表的地址线的多少,叫做 地址深度。一般来说,内存的地址

线有11-13条,这样,相应的地址深度也为11-13。

说完内存的行,我们来说每一行里的数据。
和宿舍楼一样,当我们指定了内存的行(即楼层数)和存储单元(即房间号)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了里面的数据。

但是这样得到的数据非常少。为了适应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人们决定不再单独呼叫某一存储单元里的数据,而采用

呼叫行的方法,把同一行里的数据一次性呼出一并交给CPU处理。
即相当于呼叫宿舍楼里某一层的人全部出来。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控制量。

由于CPU是按照一个运算标准所制定的。那么它在获取数据的时候也必须按一定的标准获取,如果一次性从内存中

读出的数据过少,那么将会影响速度,如果一次性读取的数据过多,可能处理不过来。还有可能呼叫到多余的数据

(因为一次呼叫就一整行)。经过几大公司的商定(好象我没有得参加)将CPU一次性从内存读取的数据定为64位

比较合适。所以64位这个标准就一直用了下来。

这表明了一点:内存中一个行里有64个数据,每次CPU呼叫的时候,内存控制器就把响应行的64个数据送给CPU处理

。处理完后再把64个数据一并送回到一行。

而根据规定,完成了这一行64个数据和有相关的地址深度(也就是说你的内存总要有那么几行,就是要有点容量啦

!)就完成了一个BANK的构建。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2、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多颗粒呢?

这个还是用楼房来做比画啦!

算一下,同时在一行里做64个数据存储单元是比较麻烦的。就好比宿舍楼,要是每一层都有64间房,做起来是挺麻

烦的(不过那是当年的事情了)
不过内存控制器不挑剔,他允许用多片颗粒来完成64个数据位的组合,就好比楼房一样,如果每一层的房间数不足

64个房间,那么可以另起一栋楼来作为补足。如果还不够,允许再起。总之,要保证每一层都有64个间房。而呼叫

层数的时候一次性出来64个就完成了。
但是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要求:内存的地址深度要一样(就好比楼的高度要一致。如果有的楼超高,那超出的就作废

了)

由于生产的成品率和生产难度,颗粒的位数一般为4位,8位,16位。要用这些颗粒构成64位的方法有很多,比如8

个8位,4个8位+2个16位。等等。这些都可以构成一个BANK而正常开机。但由于设计的方便性和得到更好的颗粒的

性能一致,在生产上都使用一样位数的颗粒来进行组合。要得到64位的话,组合就有16个4位,8个8位,4个16位,

2个32位,等等

所以在内存的维修中,我们首先要看颗粒的位数,而用相同位数和相同地址深度的颗粒来代换。

3、如何看颗粒的位数

这个简单,把你内存的型号输进baidu里按回车键,你就找到你要的一切!

4、单面?双面?一个BANK?两个BANK?

我们常常说内存,会提到BANK的数量。而BANK的数量和主板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我们说了,有了64个数据位和相关的地址深度,我们就得到了一个BANK。就像有几个宿舍楼一样,按一个标准

构成了一个住宅区,而这一整个区,就和内存一样,形成了一个整体(就是所谓的BANK)

和一根内存一样,一个住宅区的容量是有限的,为了扩充更大的容量,我们就需要另外建立一个BANK来扩充。

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扩充的这个BANK可以和原来的BANK一起,使用同样的64个数据位。也可以另外使用64个数据

位。

就好比两个宿舍区可以使用一条道路,也可以另建一条道路。

这样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使用同一条道路进行传输(就好比内存中的两个BANK使用同一个底板,并使用底板上的共用的64个数据位传输

),就可以节省掉一条路的成本(相当于少用一块底板)。如果另外开一条路(就相当于用另外的一块底板),那

么每个BANK都可以独立使用和共同使用(就好比两条内存,可以放一起用也可以分两台电脑上用)。这样的做法个

有好处。

由于内存槽的数量是有限的,为了能使用更多的BANK,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在内存上做两个BANK。

那如何分出是1个还是2个BANK呢?

很简单,每一个BANK是64个位,如果你的内存上颗粒的位数加起来是64位,那就只有一个BANK,如果加起来是128

位,那就是两个BANK,如果加起来是256位,那就有4个BANK。

那有没有不是这几个数的呢?
在X86的系统中的答案是:没有!!!
因为X86中规定了一个BANK是64位,内置了两个BANK的内存就是128位(每64个位组成一个BANK),而四个BANK就是

256个位了。如果中间坏了一个或N个位,那是打不到开机条件的。另外也找不到有3个BANK的内存。

小提示:在同一根内存中如果有2个或4个BANK(我还没见过有8个的),那么他们的地址深度必须是一致的。
因为在使用中,内存的SPD会告诉主板它的BANK数量和地址深度,而不会告诉主板每一个BANK的地址深度是多少。

所以主板会认为每一个BANK的地址深度都是一致的。如果有某块BANK的地址深度不足,就会寻址错误。

那BANK的数量和单、双面有关系吗?

关系还是有的,如果你不明白单双面,你简单的数BANK数量就够了。

因为普通内存的一面最多能装8个颗粒(其实是9个,普通的就按8个算好了),这8个颗粒中,如果全是8位的话,

刚好一个BANK,如果是16位,那么就有两个BANK(8*16=128),如果是4个8位和4个16位,那将。。。。(不要问

这种无聊的问题,其实4个16位构成一个BANK已经可以开机了,那4片8位就无视了)。

这样的话,如果用8位的颗粒组成两个BANK,就需要16片,在PCB上就需要两面焊上元件,而16位呢,才8片,一面

就够了,那4位的颗粒呢?就要16片,只能用两面了,而且只有一个BANK。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内存背面不能焊元件

的原因(因为是16位的,单面组成了两个BANK已经满了)

有人会问:摸摸你不是提到有4个BANK的内存吗?怎么两个BANK已经满了?
普通的电脑是没有办法识别那么多的BANK数量的
比如说845就只能识别4个BANK(知道为什么845只有两根内存槽了吧,一根内存两个BANK,他只能用4个,两个槽已

经够了,给多了也没用!)
而4个BANK的内存基本上是给服务器用的,这是因为服务器需要使用大内存的缘故(不信?你去找找服务器的SDR内

存1G的大把,普通电脑的512你都难买)

把BANK数量和单双面有什么区别呢?

BANK数量明确了内存的BANK数。如果你的内存有两个BANK,你拆掉一半,剩下一个BANK还可以正常使用。
而单双面并不能说名什么,他只是硬件设计上的面数。一般来说。我们会把一个BANK说成单面,两个BANK说成双面

,这是在意义上说的。而物理上具体他要分几个面来焊元件,这个我们就不明白设计者了。就好比8片的16位条,

他只用了单面来焊元件,但从意义上来说,它已经具备了双面内存的意义(两个BANK)。

5、补位条

什么是补位?

我们知道,需要64个位才能得到一个BANK,但是如果是芯片不合格,其中只有几个数据位可以用,那样将没有办法

和其他的芯片一起构成64个数据位。如果只有几片是这种情况,那就无所谓了。如果是 大批量的出现,回炉的成

本太高,扔了可惜,那就只能缩减数据位来做内存了。一般8位的颗粒如果大批量的坏掉1-3个位,厂家会把他们做

成补位条,使用一片的4个位和另一片的4个位,组成单片的8位来使用。

打个比方:就好比宿舍区的房子某一边全坏了,如果你还要按原来的标准每一层都住N个人的话,那你就得再建一

栋房子来补充坏掉的部分。而补充多少,则由坏掉的多少来决定。

与坏的房子不一样的是,房子坏多少你可以补多少。而在内存中,只有坏的颗粒才会放一起补。而不会好的坏的一

起补,因为好的颗粒成本高,补位的颗粒成本低,好的差的用在一起,只能降低好颗粒的身份。在上面的例子中,

8位的颗粒只有4位可以用,其实,它已经属于4位的内存条了。与真正的4位颗粒不一样的是:他是通过8位的颗粒

阉割出来的便宜货!

另外,4位颗粒确实是只有4个位,而4个位都是可以用的,而补位用的8位颗粒却是8个位都可以用,只是有几个位

的错误特别严重无法正常使用而已。而这几个无法正常使用的位,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数据位的稳定性。只能说

,补位条是生产中的次品。这种内存甚至不能修理,有一部分数据位不稳定,一时有问题一时没问题的。不能确定

好坏!

6、要怎么样去修内存

其实当你知道使电脑正常开机的条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修内存了。

修内存很简单,你只要把不满足的BANK把他构建完全就可以了。

比如我的一根内存,有一个数据位虚焊了,那么他现在只有63个数据位,不足一个BANK,那么,我只要找出这个虚

焊的数据位并把它连上就OK了。

而如果是内存中某一颗粒中有部分存储单元坏了,只要把这个颗粒换掉,换成可以构成这一个完整BANK的,地址深

度也一样的就可以了(实际中速度也要一样)。

而如何找坏的颗粒,已经有很多人在说了,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今天在这里说那么多。我只想和新手说说内存的最基本的构成。看懂了这些,你们就不会再问:我的内存要怎么修

?我用这个颗粒能不能代换?我能不能用两条内存合并成一条?我的内存颗粒拆了一半还能不能用?

摸摸只跟你说:自己数BANK去吧!

小提示:很多颗粒是没有标地址深度的,其实只要在内存颗粒的位数一样的情况下,容量一样的颗粒地址深度就是

一样的,而容量越大地址越深。

摸摸很久没修内存了,也很久没弄维修了。只是久不久上来一下,发现我居然成了VIP了,承蒙大家的爱待,不写

点东西总觉得过意不去。

以上是小弟自己的学习经验,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更正!

网友:
扩展知识1:

刚才说了,一个BANK是64个数据位。这是因为北桥和内存、CPU之间的传输一次是64的数据位。

这个标准是很早以前定的,那个时候一次传输64个数据位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而随着计算机的发展,64个数据位已经不足以满足速度的要求了,这样的话,就必须增加数据位来达到更大的带宽。

在上面我们分析了一种情况,就是两个BANK都在同一底板上,共同64个数据位进行传输,这样的话,计算机一次只能读取一个BANK的数据。

而如果另一个BANK在另一底板上,他独立拥有64个传输数据位的话呢?

在845时代,内存控制器一次只能选择一个BANK进行数据传输,不管是共用数据位也好还是不共用也好。

而在865时代,Intel已经意识到带宽的不足。他决定将另一个64位数据位独立出来,和原来的64位一起组成一个128位的传输通道。这样的话,内存的通道速度就可以增加很大的一个数值。

这个技术,就是传说中的双通道技术,而AMD是在K8以后才使用这个技术的(有资料说NF2已经实现了,我没有考证)。

双通道采用的是128位数据传输,这样就需要两个BANK才能完成。为了适应使用单一内存的用户,128位的双通道技术的兼容原来的64位单通道技术的。

而双通道技术的实现,需要两个使用独立数据位的BANK来完成,也就是说,有两个BANK的单根内存是无法实现双通道的。因为他们只有64个数据位作为传输。

实现双通道的两组内存,有一种说法是可以地址深度不一样(就是内存容量不一样),在足够组成128位传输的时候使用128位传输,而在另一边地址为空以后另一边依旧可以使用64位传输(这个说法我也没有考证)。

以上是有关双通道的解说。

扩展知识2:

显卡显存

我们买显卡会注意一点:显存容量。
其实影响显卡性能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显卡位宽

和内存一样,显存和GPU通信也是有一个标准
只不过这个并不是国际标准,而是厂家自己的设计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显卡是64位的(一次传输64个数据),有的是128位的(一次传输128个数据)
很明显,128位的明显比64位的快一倍!这将严重的影响显卡性能。因为显卡中只有GPU和显存交换数据比较大量,而这个交换量对起整体影响大,而电脑的话,CPU除了和内存交换数据,还和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内存带宽的提升对整体性能来说显得比例就没有那么大,所以Intel说开放双通道可以提升10%的性能,而不是 100%的性能,原因在此。

只是在显卡中并没有太多的BANK的含义,因为内存是通用接口,他必须适应多个芯片组,所以必须制定一个标准,而显卡中的显存并没有通用接口,它只需要和GPU完成一个定量的数据交换而已
使用64位和128位只是方便2进制的运算,其实它可以使用其他的数据位数进行传输(比如有的卡就用192位,无奈的阉割版),而高端的卡则使用256位获得更大的带宽。

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内存也会有256位的传输带宽那么大(呵呵,那就是未来的4通道技术?)

网友:
预留扩展。
还有下下集!不要紧张

网友:
沙发和板凳都让你给坐了,我就站着看吧。

摸摸你的确很长时没没来了,看了你的补CPU脚和修内存后就没有看见你的新作了。

摸摸维修真的不好做吗?你现在转行做什么去了呢?

网友:
地板。
拜读摸摸的新文章。

网友:
有些知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谢谢摸摸。不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网友:
比喻的很恰当,看后使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期待关注扩展续级了

网友A:
我能不能用两条内存合并成一条?
期待这集的出现。我试着将两条64MB的内存合并,合并后还只认64MB,但能正常工作,也没发现其他异常,学着改了一下SPD,可还是只认64MB。请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不能用两条内存合并成一条?
期待这集的出现。我试着将两条64MB的内存合并,合并后还只认64MB,但能正常工作,也没发现其他异常,学着改了一下SPD,可还是只认64MB。请高人指点。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你用的是什么颗粒,什么底板?具体修改了SPD的什么数据?
没有详细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分析你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大哥,小弟我好想要啊

网友:
强人多

我们这些菜鸟要好好学习

网友(2009-05-20):
看你摸摸的几个关于内存的系列,帮助很大。今天顶个原帖。

网友:
嗯,很好看呀,看到我流口水了

网友:
不错,每次看楼主的文张,都会有新的收获!!支持楼主 !!

网友(2009-07-07):
好文,初学者必读。

网友:
我们期待新四通道系列电脑出来,不过,这要INTEL与AMD及VIA其同努力,改变架构。
推出更高更快的产品。谁先出新产品,谁获益,如果想老呆在成本上啃老,也许只有英特尔与超微,这是VIA赶超的机会来了啊

网友:
好文!~  已经试着将两条64M  SD内存合并成功。

SPD没刷   直接摘了就ok

网友:
摸摸说的可真是太好的。我看了一遍就明白内存要怎么修了。

网友(2009-08-07):
又是很好的文章,太感谢了,学了点

网友:
很喜欢你的资料

网友:
摸摸的比喻真是一绝哦,常人一看就明白,佩服,读咯你的文章,有个疑问咯,你说只要有64BIT就能开机,我知道,但你说组成《16*8=128BIT》也可以开机?这就不明白咯,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一根内存单面16*8=128BIT也能开机?还是两根内存通过主板组成128BIT呢?两根组成双通道我倒是明白,一根就128BIT能开机,我就疑问咯?请指教!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2009-09-21):
人才啊,转行了可惜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一根啦,上面不是说过了吗
16*8=128  16位*8芯片=128位,满足两64位也就是双内存集的。要是8位的16片,那么就是两面的。如果要是两根内存就是8位8片的双通道也就是128位。
我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网友(2009-10-25):
回复 网友C:

那意思是说,一根PCB单面是16*8=128bit,只要满足能读取64bit的量,多余的64bit都没影响是吗?是任何芯片组都支持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64位为一个BANK
128位=两个BANK
满足BANK要求后就可以开机了
首先使用的是前一个BANK,数据放满后再放第2个BANK里。
也就是说128位的话其实是分两次使用的,每一次使用64个位。
依此类推,256位的话就分成了4个BANK使用。
所谓的64位是指每一次读取的最小位数。

网友:
摸摸讲的很好。今天学到东西了,明天去试试。不知有没有测DDR2代内存的软件呀。

网友:
谢谢,形象生动的介绍

网友:
很全面,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经典,摸摸师傅太强了,说得通俗易懂,以前怎么没看到这个贴子,好多没理解的东西一下子就通了……

网友(2009-12-06):
看了一遍没明白 看样子还要多看几遍

网友:
我已经看了三次了.

网友:
不错,初次阅读楼主的文章,很通俗易懂!

网友:
好文章  经典

网友:
楼主的贴必读,收藏不小。感谢了!

网友:
呵呵,有点糊涂

网友(2010-01-22):
要是有图解说,就更好啦!

网友:
哈哈想不到我也来学了

网友:
楼主文章太经典了,正要接触内存,还要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2010-03-07):
默默看了你的文章之后,对你的语言描述功底非常佩服,我对内存这块无半点基础,看过文章后可以说百分百消化,默默在写这篇文章时,脑子里随时都在想着怎么去让一个对内存一无所知人理解为原则。楼主适合做老师,或出书写作,总之,楼主是好人,好人会一生平安的,祝楼主虎年吉祥,财源广进!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帮助很大。非常感谢啦。支持你。整整话了1个多钟头消化了。很多知识,学的比较认真透彻,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讲解内存知识,请再讲讲内存的维修

网友:
那想问下显存颗粒减半,只要还有一个BANK以上就OK,那如何把BIOS改成容量和位数都减半呢?

网友(2010-04-07):
讲得很详细,顶!

网友:
顶起。。。学习了。。

贝贝 -10 禁止灌水

网友:
有些地方还是看不太懂!继续学习~~

网友:
好文章,不顶不行…………

网友(2010-05-08):
想问下LZ,两个BANK的内存条是不是也是单个内存颗粒的容量乘以颗粒数等于内存总容量?两个BANK之间是不以并联的方式焊接的吗?拆掉一个BANK是不是就是容量减半,但是不影响开机?还有就是双通道技术和硬盘的磁盘阵列是不是相似原理啊?

网友:
摸摸好人才啊,走了可惜了,维修真的不景气,不过做什么景气呢,有好的门路不妨说下!

网友:
看了就要顶一下才行~~好东东~~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搞了张865GV。正要来学习内存维修

网友:
看过很多摸摸的文章 是真的佩服

网友(2010-06-14):
这么好的贴当然要收藏了!对我们这种业余又想学东西的都有很大帮助!!

网友:
拜读完了
基本明白咋回事了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摸摸你还有没有其它的好帖啊,多发几个给我们啦1

网友(2010-07-18):
摸摸的资料真不错,俺准备踏入内存修理这行,以后有问题要多请教你罗

网友:
相当好的教程,相当感谢楼主的指导!!!
希望自己能早日学会这些东西

网友(2010-09-05):
感谢摸摸大师!讲的很通俗易懂,
只可惜大师很少到坛子里来了

网友:
通俗易懂,果然是大师!佩服

网友:
今天看了受益非浅,还有这么牛的人才,用身边的实例来帮我们理解计算机的基本理论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
摸摸这样nb的人都转行了,我突然对维修行业的前景.......

网友:
扩展的呢,怎么没出来呢,等着!

网友(2010-10-06):
拜读楼主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上面有一个储存器,那个要一起刷才可以的

网友(2010-11-07):
现在维修确实是不好做了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做了 。老师都改行了,我们学生迷茫了

网友:
好文章!对我们这些初哥帮助很大!谢谢摸兄!

网友:
本以为内存没有多少维修的价值,今天看了这篇文章后才知道。内存没你们神秘,加上看到 贝贝版主的维修培训消息,很想学学。不过对于笔记本的内存是不是一样??

网友:
维修行业价格越来越低,有点难做

网友:
看不太懂,象摸摸样的高手都觉得不好做,我这样的菜鸟咋办呢?

网友(2010-12-13):
有点明白了,两根512MB的条子能组成1个1G的么,嘿嘿,是不是有点小白,嘿嘿

网友:
学到了bank的知识 谢谢 对我很有用

网友:
楼主就没有讲出真东西,就没有告诉我们64位是内存带宽是吧?还有 通道得问题 内存颗粒是并行得么?我知道所有内存颗粒都是并联得 但是如何判断那个坏了呢?简单点说不就可以了 打那么多比方 反而没看懂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多谢LZ.

网友:
张老实
的帖子
其实摸摸写资料的时候是以没有任何基础的新手观点上去写的,有基础的人去看反倒不好理解了呵呵

网友:
请问CPU-Z显示内存频率是 400 是不是说 是DDR 800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收藏和学习了。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必读、

网友(2011-01-12):
感觉太抽象了还是摸不着头脑的说!
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出一本有关维修方面的书啊!

网友:
太精辟了,老大你真是棒级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摸摸
的帖子
很专业 很厉害 高手

网友(2011-02-20):
非常非常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