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5P主板到欢迎画面停了

楼主(2008-10-30):
七彩虹865PE主板开机到欢迎画面停了。根据经验拿下了声卡没用,刷过BIOS,一根内存槽烧了所以查了内存供电是LM358过来的更换过周遍电路没用,内存阻止打过正常,现在没思路了谁有修过的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疑难问题啊,我遇到过华硕新的主板就有这个问题,是该死的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明白,也不懂?????????

网友:
到欢迎画面是什么意思?BIOS logo那里?还是XP的欢迎画面?如果是XP的欢迎画面那里停了你可以尝试开机后按F5进入安全模式试一下,如果可以进入安全模式那就检查声卡,网卡,显卡这几个方面,如果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可以多看下北桥及北桥相关部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上的先生,安全模式应该是F8吧?????

网友:
可以检查下北桥芯片

网友:
f5还可以进安全模式呢?

网友:
F5可以进入,不会吧!!!   先换硬盘试试,要不就用安装原版装下试试

网友:
要是停在主板LOGO我想还是内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