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P开机灯亮又灭了

楼主(2008-10-30):
IBM A31P开机灯亮又灭了,在开机又可以亮但也是一亮又灭了,这个情况怎么下手去查呢?
静态电流9mA

电源管理MAX1631A
没有12V输出的,我只测到+3V,+5V都有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建议:1)看看用电池和电源是否相同,一般检查dc-jack和隔离电路,可能有接触问题被保护,如果都一样故障做下一步2)拆下无线网卡、硬盘、dvd等外设看看3)在下掉lcd屏线用vga口试试4)换个cpu, 5)检查主板系统供电PG端高电位 6)检查隔离电路内测的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造成波动过大而保护

网友:
把CPU供电换掉   看看是不是34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1)看看用电池和电源是否相同,一般检查dc-jack和隔离电路,可能有接触问题被保护,如果都一样故障做下一步2)拆下无线网卡、硬盘、dvd等外设看看3)在下掉lcd屏线用vga口试试4)换个cpu, 5)检查主板系统 ...

我是裸板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