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开机E9-EB-EA循环(加焊CPU座OK )

楼主(2008-10-30):
Intel原装板D915GAV/D915PGN(E210882),开机无显示
跑00-D1-D2-D3-D4-E9-EB-EA,
然后E9-EB-EA循环

CPU座虚焊 加焊OK

网友:
刷BIOS,总是不够字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总是不够字数"什么意思呀?

网友:
就是說你flash BIOS 因該就會解決問題

网友:
同意刷BIOS

网友:
刷BIOS后还是无法开机 开机跑FF 检查结果为CPU座虚焊 加焊OK 谢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