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故障

楼主(2008-10-30):
一块845GL主板不小心从货架上掉下来,上CPU,测试卡走C0,按压CPU 和北桥散热器读数不变,还是C0,以前是好的,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按正常程序走啊,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看看CPU座是不是松动

网友:
电压正常啊,就是南桥的晶振没有电压,拿镊子碰触SUS SW能开机,碰PWR SW不开机,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啦,插内存测试卡走b0aa,停住了,请问怎么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