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雷击主板,紫5V短路维修过程及问题求助(10.30晚更新)

楼主(2008-10-30):
一块华硕SP4BGL-MS/S主板,845GL的,一次没开机被雷击中了,故障是不能点亮。
测试紫色5V对地短路,12V、5V、3.3V没有短路的。拆下网卡芯片后测试紫色5V还是对地短路。
1,找到1117管,上面标示AMS1117,测试对地阻值时候3个管脚向下,左一脚70欧,中和右一脚0欧,拆下测试有阻值,测1117的焊盘,中脚和右一脚0欧。
2,再测USB数据脚有阻值。
3,还测PCIA14,阻值很大。(不确定自己找的对不对)
4,找到一块华硕开机芯片,上面标示
ASUS
AS016  0352
这个芯片共16脚,标志圆点在左下,下方左一为一脚的话,测试对地阻值,2和8脚为0欧。
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以上是我自己的测试和理解,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1、插上电源什么也不做,南桥很快发热手放不住,。
2、按照回帖子的热心朋友的帮助,又拆下AS016,可是紫色5V仍然对地短路。

请问这个板子除了下南桥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南桥会不会也坏了吧。

网友A:
检查和紫色5V相关线路

网友:
把2个75232取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和紫色5V相关线路

就是不知怎样检查,能详细点吗?

网友:
75232是COM芯片!!但是75232好像跟5VSB 没有什么关联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99%SB故障.鉴定完毕

网友B:
插电不开机情况下看南桥发不发烫,发烫证明南桥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不开机情况下看南桥发不发烫,发烫证明南桥损坏

刚刚看了,有此现象。
不过在坛子里面看了很多帖子,给我个印象是南桥坏了的话USB数据针和PCIA14针也应该对地短路啊?请指教!

网友:
好像这两项不是最准的,最准的应该是南桥的AD线吧

网友C:
USB数据针和PCIA14针不短并不能说明南桥是好的~
这俩个只是南桥其中的功能模块~
楼主可以把AS046  0352拆了看看,短路的故障没什么好办法~测也不好测~只好拆`拆到哪不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数据针和PCIA14针不短并不能说明南桥是好的~
这俩个只是南桥其中的功能模块~
楼主可以把AS046  0352拆了看看,短路的故障没什么好办法~测也不好测~只好拆`拆到哪不短就行了~

谢谢指教,又学到知识了。
已经拆掉这个芯片了,(是AS016 0352,打错字了)测试焊盘,2和8脚位仍然对地短路,(这个芯片的2和8脚有阻值)。紫色5V也还是对地短路。我还应该做什么?

网友:
跟我的一样,我这里有块板子是顶星的915也是被雷击了,usb对地不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南桥周围大量电容对地短路 待机状态下南桥发热但不烫手!拆了南桥还是短路,现在没招了!

网友:
坛子里的高人都说雷击的板子要先去网卡芯片,楼上的试试。

网友D:
在把声卡芯片也拆了看看如果都拆了还是短的话那就多半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把声卡芯片也拆了看看如果都拆了还是短的话那就多半都是南桥挂了!!!

这个用烙铁无损拆除我搞不定,网卡是损坏法拆除的。等有风枪再试这个吧。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E: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源试试.!!!!!!!!!!!

是指电源管理芯片吗?改天试试

网友:
今天拆掉一个疑似电源管理芯片的芯片,(它有2排脚,好像共14个脚,其中一个脚和MOS的上管的D极连通。)可是紫色5V仍然对地短路。请高手指教,难道这个板子只能下南桥了吗?没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