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出现新问题了,大家快来看看

楼主(2008-10-30):
技嘉8I845PE-RZ...客户拿来是不亮,用检测卡代码根本就不跑,我理解为cpu不工作.开始测的时候IO烫.刚好我有块一模一样的IO[IT8712F-A】,我给换了之后就好了,也点亮了,IO也不烫,我就给客户打电话让取走了,第二天她又拿来了说还不行,主板是他自己拿回去装的,我给测了结果不加电了.我给条例根跳线加电了但是内存死活都不过c1跑完跑b0,偶尔还会跑AA,内存的电压2.5也够,内存槽我也用香蕉水刷了,内存条我也擦了,但检测卡代码就是跑b0.内存周围的元器件我也都量了,都好好的.我怀疑 是客户装机出现问题了.内存槽也没烧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同样的问题.各位高手支援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换内存试下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 啊啊啊

网友:
如果循环跳的话你再换个IO看看,也有可能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我换了好几根..代码都有跑一样.字字数都够

网友:
还是I/O问题吧.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也不循环跳啊.就是CI跑完跑bo.不是IO的问题.还有什么可一怀疑的?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焊了呀,但故障就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换了.换了个3055,故障还是一样.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听说GA的IO是自己专用的..你换的那个IO是从其他GA板拆的吗?

网友:
我搞好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板子有3根内存插槽.我先前试的时候只擦一根内存,最后试的时候插了2根内存..只有插在第一.三根槽子上才会亮.大家有没有见过如此怪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在其他板子上拆的.但型号一模一样.0423-GXS.就连下面的字母都一样.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板子如果是IO换了最好换GA原厂板的IO,因为GA板里的IO写了固定的程序。

网友:
可以刷新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建议刷下BIOS,再做定论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