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10-30):
华硕K8N主板,不工作,上假负载测试核心电压1.55V低于1.7V,   基准电压1.2V没有,其他电压正常,  单桥的板桥供电电压是1.5V.原来的桥供电MOS管穿了换后有1.5V供电了,别人换的,他没搞好拿我这来了,请指点一下下一步该怎样修.........?

网友:
是不是桥与内存之间有两个mos管啊,我记得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坏了,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提醒一下,有些主板是不跑码的

网友:
请问一下,华硕K8N ,CPU无工作电压,已换ADP3186 ADP3418(8个脚),电压还是加不上来,会是什么问题?Q1 Q2正常

网友:
华硕K8N

我有一块华硕K8N 的,和你的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后来我换了一个IO就好了,
要不你也试试嘛

网友:
3VSB 1.6V 1.2V量过有短路吗,此板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网卡,IO,南桥,别的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