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K8主板上电自动开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30):
红色顶星K8主板上电自动开机,ON/OFF电压正常,3。3V,上电后跑码,可以显视,但关不了机,点ON/OFF就跑FF无复位了,然后手动复位才能正常跑码。主板上的各电压值正常,查绿线直入一个这样的IC,上面是这样的字样(ATOVP1    0537 AD   VJ4477502)ON/OFF开关线经南桥也直入这个IC,请大家各发表一下看法,该怎么修这块板,还问一下这个IC是个什么IC,知道的请讲序一下好吗。

                                 等待大家的回音。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我看了,不是这个IC,那个是个八脚的IC。

网友:
ATOVP1 is a system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OVP) device. When the monitored ... ATOVP1 provides two sets of voltage input to activate this protection. mechanism. When any OVP events occur, system can use this input preventing from ...

1# GND  2# PSON_IN#  3# OVP_OUT  4# OVP_SET1   5#  OVP_SET2   6# PSON_OUT#   7# 5VSB   8# SIREN#/LED#

是过电压保护电路。当过电压发生时,6#脚为高电平(接电源PS_ON)从而关掉电源。
我想把6# 断开就不能保护了。
(我是转发的)

网友:
谢谢
看了你们提供的资料,让我了解这个了以不知名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