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55集成声卡驱动正常但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30):
联想的台式机上的旧主板sf1/648fx v1.1,集成ALC655声卡,自己配了一个cpu C2.0GHz,然后安装过二个ghost版本的XP(dh9.2&deepin9.2),也安装过原版xp再装驱动,声卡都是正常的,用系统自带的声音测试,可以看到音量大小的变化,但就是不出声,可以确定音箱和耳机都是好的。
另外这块主板加赛扬D2.26的CPU 点不亮,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能支持赛扬D的CPU?请各位帮帮忙,先谢了!
cpu
点不亮

网友:
少跳线,自己去查主板说明书!

网友:
这块板不支持D的,南北桥决定了它对CPU的极别,找个一样的声卡芯片换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是芯片常有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声卡芯片5V短路,有可能声卡芯片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坏了^^再不是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