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本人有个大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8-10-30):
本人因为觉得本本(compaq m2048Ap)经常每几秒就转动CPU风扇觉得很烦,所以有天心血来潮想清理一下风扇的灰尘,费了好大劲打开NB后,清理完就按步装回螺丝。过程中也是每步都是注意安全,并没有使用外接电源,一直是用电池的。而且都是有拆了 电池后再拆硬盘等配件。测试装回电脑时也是一样。也试过能开机进入XP才上螺丝的。可是没想到。全部工作完成后,准备好了,接上外接电源,进了XP后一会后,在显示了桌面一会后不动了,我以为是程序 启动慢的问题,可不知道为何出现了篮屏,出现了一堆英语,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自动重起了。重启后电脑有两次还可以找到硬盘的,但至此之后就一次都没有找到了。我尝试过几次插紧拔出。都不行。我以为是硬盘坏了,后来拿到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的相同型号NB上面测试硬盘,发现是没有问题的。希望有朋友能说给我听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为主。能不能修啊?我的NB用了好有感情的!不想就此浪费。谢谢大家!

网友:
刚在这里看了些文章,我觉得“该”不会是ich4坏了吧?因为CUP风扇有一部分也是在南桥的芯片上面,不过我记得我有试过摸过那个地方的CUP风扇,不是10的热的。

网友:
有没有人能帮帮我啊,硬盘里的资料很重要的啊。

网友:
你查一下你是线是不是都插好了没有?如果是好的再查IDE——南桥之间有没有锡焊,随便查一下软盘有用吗?如果2个都有问题,那一般南桥坏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bios没有设置好的缘故

网友:
是不是 电扇没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