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BM_TX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的一点困惑

楼主(2008-10-30):
此分板如下图,要产生VCC3SW,必须附合2个条件:AC接入,拉低EXTPWR,疑问:这时既然VCC3SW没产生,图一的Q73是如何导通的?因为其D极没有电压,无所谓拉低,这个条件我真是不明白,请高手分析指出,表示感谢!

这个电路如下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606-1-3.html

网友:
VCC3SW AC接入就产生了。和EXPWR无关

网友:
-EXPWR是只控制PMH4  产生3ON 5ON 信号到MAX1631。

网友:
这么说,红线标的就不成立了,2个条件只变成1个了?照图看来,应该是先有VCC3SW之后才能检测AC的接入才对,作者为何偏偏说是2条件呢?

网友:
这点可能有误,EXTPWER#共去了四个地方;其一,通过Q53到PMH4的73脚,Q53要工作必须要有VCC3SW供电,所以VCC3SW的产生先于EXTPWR#,此处可能是有误.

网友:
vcc3sw是Q76, D极的电源电压.当16VSRC通过穏压管对C806充电.当电容C上的电压高于Q76的G极电压一定值时.Q76导通使得Q76的D极上输出一个负脉冲(-EXTPWR).有什么问题联糸我Q804070167

网友:
大家都看得很仔细啊..期待T60的快出来..

网友:
看这个地方确实有点先后问题,我也很想看看T4系列的分析,可惜权限不够下不了,大家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共同学习下meteor@163.com

网友:
感谢楼主疑问的提出,让我们真正理解了电路的工作顺序,对维修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作者热心指导!热烈等待您的下半部份!!

网友:
这个问题  我很早之前  就 提出过   不过  也没有  什么  正确的答案  我感觉 3SW是  东芝 芯片发出的   除了 这个问题  还有几个  矛盾的 问题  感兴趣的  可以  上我的  帖子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