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x的机器

楼主(2008-10-30):
三星743dfx的机器,在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有提示:请连接好主机,但是一接主机,显示器马上中间就有一条白色的带,换了主机还是一样的,这一般是信号保护还是其他的问题?
信号保护了查哪里?

网友:
感觉好像软件故障  建议重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除了中间一条干扰带外.其它地方的图像正常吗?

网友:
没有任何显示,就只显示一条白带

网友:
场的问题 检查场块供电 和输出是否正常  必要是代换场块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看看,最好换一下场块,不排除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