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急需您的帮助!!!

楼主(2008-10-30):
请问各位维修师傅们:

这是个什么东东?是个三极管?还是个其他的什么东东呢?
有一个电源里面的这个东东破碎了,没有与他一模一样的元件的话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什么元件替换呢?
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多谢了!

网友:
是一个NPN的三极管,找个同个头NPN的管子就行了

网友:
C945  很通用的管子,在旧电源上拆,多得很。。。。。。。

网友:
c945  60v  0.1A  电源里有的是,可在其他电源里拆一个。

网友:
对,一般的NPN中功率管都可以用。

网友:
用C1815也可以,ATX电源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