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精点故障

楼主(2008-10-30):
今天本人接了一台X31,不通电,测无3V,5V。测1631 28脚,只有2V,9脚没有基准的电压,但62501的64脚输出标准的3.3V,PW4的7脚也有标准的3.3V,H8的64脚无电压。换PW4,有了3V。5V,几天后, 又不能通电,再换PW4,故障现像还是一样,请教高手,这种不能通电,没有3V.5V,并用1631的9脚没有基准电压,到底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更换一个MAX1631

网友:
我换了5个,不过都是废板上的

网友:
新发现!!!
在通电的瞬间,9脚有电压,从1V左右回到0,,看来不是1631坏啊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23,22,21脚的状况,只要这三只脚正常了,就应该有基准电压了.

网友:
看看现在MAX1631 28PIN 电压?

网友:
PW4是什么东西?
先按5楼的查9脚电压不正常的原理

网友:
要是有全部的图就好了,不过我看其它的上面讲,这个问题没有人搞定过

网友:
无意之中,通了几次电,怪~~~~~0.03能通电,0.04就不行,怪中~~~~

网友:
晕 查 ON 信号!!

网友:
呵呵 1631的4个工作条件都 不满足 应该查下啊 小弟

网友:
PW4是什么东西?
要专不专的描述不太好,还是通俗些好些。

网友:
已修好,1631的四个工作条件不是很清楚,望楼上的高人指点
是不是22脚的16V,,28脚的3.3,9脚的基准,还有一个什么条件啊???

网友:
修好,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一下你的维修思路和结果

网友(2008-12-03):
发个详解上来嘛。。。。

网友:
1631工作的时序:
先是给22角一个16V供电,在由芯片内部产生一个5V从21角输出,21角这个5V在分别给25 26 18 17角一个激放供电,然后9角产生基准电压,当23、7、28开关信号到的时候在产生3V、5V

网友:
我倒是遇到一个,不过跟大家说的不一样,我更换的好像是北桥供电芯片,是1845,不过没有用几天,客户又返修了,还是坏他,换了又好,现在还没有出问题,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机子修出来了,出不说下子到底修了那里啊,让人不解啊.LZ来说下子.

网友:
x31 通病
ibm x31 有两个通病:
1,无3.3V 5V待机电压。
2,缺失一组1.2V电压。
通病解决办法,
http://www.docin.com/p-4436966.html

网友:
更换C659 或者 C646 即可

网友:
这种问题应是3/5V瞬间保护,除开1631的工作电压和上电条件,还有可能是3/5V的
反馈电路问题,还有可能是反馈部分有断线的地方,要花时间多跟线路是否全通

网友:
这么多人关注啊,我好像是换了一个电容,太久了,都不记得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就是啊,修出来了就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我也修过是1631周边电阻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 换哪个电阻呢? 非哪跟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