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LXH-GJ769F4(AOC代工的)怪黑屏

楼主(2008-10-30):
本机开机黑屏,按面板按键菜单显示正常,无图像,亮度,对比度在调到最大白屏,那位高人见过这故障啊!指点啊!
注:本机客户送修为水平亮线,冲连接虚焊后,显示正常,在装机装好后试机出现以上故障???????????????
视放电路各电压正常,视频解码IC为 TPV56C366-516
黑屏

网友A:
视放三基色信号没有输入

网友:
就是在不连接主机时,也没有显示连接主机的提示啊

网友:
打开视放板.再次检查是否还有虚焊的地方,另外测量ABL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视放电路,最好查一下80V到哪了,换一下视放块试试

网友:
此机在不连接主机时,也不显示连接主机提示的,换的数据试试。

网友:
按楼主描述的来说问题应该是视放板虚焊

网友:
视放板上的问题.. 测测各点的电压看. 很可能是视放周围